安钛克500W主动式电源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07-26):
型号EA500D,非用电高峰玩游戏或用电高峰期不玩游戏使用正常,带的560SE显卡,两个外接口,220V市电电压稳定,高峰期没有明显的电压变化,用电高峰期玩游戏或者打开家里的电视机啊,电磁炉啊,功放器啊随便一个电脑马上就黑屏,需要关机重新启动,未知是何位置出现故障

补充内容 (2013-9-14 14:44):
已经搞定

网友:
先测下你家用电高峰期的市电电压是否很低?

网友:
忽然发现我居然是2010年就注册了,晕死,读了四年大学ID居然还在,佩服

网友:
用电高峰期电压很稳定,这个可以保证

网友:
你把电源换到其他机器上1试试,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机器是主板问题,我也解释不清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你家里的插座老化了吧,或者是电源线老化

网友:
你家220V供电有问题,和电源无关。

网友:
把电源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吧

网友:
先量一下市电电压,我遇到过一例,电源是金河田的385,返修什么问题都不出,回用户家经常黑屏重启的。经测试用户家电压170+,空调一开150+,马上就黑屏了。后来搞了一个自动稳压器,从此太平了。

有条件可用个带稳压功能的UPS来测试下,如装上此UPS,不再自动重启,即电压过低。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的各位的出谋划策,我再把细节表述一下,我有两台机子,一台配置是航嘉冷静王,这个是250W功率的,带的cup是AMD 奕龙II550,双核3.1GHz开四核MAK3.6GHz,主板映泰A770 E3+,8G DDR3内存,西数80G系统盘,sata raid卡带西数160G四个,显卡蓝宝石4860白金版刷bios变4890;
   另外一台配置就是安泰克EA500D,主动式额定功率500W,cpu是AMD 奕龙II 960 ,主板映泰A770 E3+,16G DDR3内存,酷鱼7200.11 1000G硬盘,560se显卡;两台LG2340S显示器
   两台机子同时使用一台天龙3000w功放,电源插座飞利浦防雷浪涌六位插座两组,如果把安泰克换到第一套配置无法开机,冷静王换到第二套配置屁事没有,出现我所说的情况是家里没有打开任何用电设备的时候,意思就是用航嘉250W随便用在哪台配置都能够正常使用,安泰克用就是第一套配置可以启动无法工作,第二套配置可以工作但是不稳定

网友:
倒是想搞个在线稳压的UPS,不过最近在研究电源修理,碰到如此奇怪的问题所以想自己解决一下

网友:
再声明一点,我这里所在的是省会城市的政府机关大院,三相交流电,家里带五台三匹柜式空调都不成问题的

网友:
没人给出专业点的建议吗

网友:
你那安泰克是正品吗?按你所说是电源问题

网友:
以前听说过安钛克和技嘉主板兼容性问题,难道和映泰的也有这问题,楼主去玩家堂论坛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呢,正求解决呢。家里电压都正常呢。就是开空调或者热水器。就黑屏!!!!气死了!!!!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源不支持宽幅电压,100多v-220多V的!!!苦于手里没有宽幅电压的电源,无法测试。。。这就是更郁闷的地方了!!!!!!!!!!!!!!!

网友:
按楼主所述不外二种情况,一就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电源有故障),二就是电源有兼容性问题(有电源测试器可测一下二个电源PG信号的延时,对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
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应该检查哪个部位,忘了说安泰克被雷击过,背部铜板烧了两处接地,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两个地方重新连起来就出现上述的毛病了

网友:
我建议先检测一下主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更换交流输入电路的Y电容(火零接地的电容)、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用代换法试更换大电容、主开关管的加速小电解电容。测量PG信号的延时时长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是换肖特基l管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坏了.
查查pfc电路先.

网友(2013-09-14):
在网上查了到一个帖子,终于修好了,是辅助电路的滤波小电容(250uF35V)出了问题,虽然那个电容容量、耐压用电容表测量没有问题,但是一更换果然就OK了;以下是维修思路

拆开电源,空载下PS/ON开机检测C2两端电压,果然跳动,而5VSB输出却是稳定的,加大5VSB不跳,为什么呢?这个是辅助电源结构决定的,其在DM0465内部MOS开通时L1储存能量,关闭时储存在变压器中的能量通过L2、L3释放出来,空载下开通时间非常短,储存的能量非常小,再由L2、L3分,L2很容易出现分得的能量不够6800等用而出现6800反复启动的故障。加大5VSB负载则DM0465开通时间变长,变压器通过L1绕组储存的能量增加,L2分的也增加,故障解除。如是调试中的机器我会去改变压器,但这是调试好的,所以找了个同规格的电容把C2换下,好了!

用电桥测量拆下的C2,容量、损耗系数都正常,不是电容厂家没有专业仪器也测不出什么详细结果来,只知道由于C2性能劣化,导致L2和L3在分配L1储存的能量时处于下风。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不少电源使用数年后也出现类似故障建议先更换这个电容,还有就是平时关机后养成关闭AC的好习惯,因为辅助电源只要AC通就工作的,常年不关AC这部分容易老化。

网友:
我给个意见,可能和你的不同,像我们老家夏天电压普遍偏低,为了能用空调等等家电,就买淘宝上的几百块的稳压器, 不用这个还好,一用有的电脑就重启,有的电脑一点P事都没有,这个情况是电脑空调一起开才发生,电冰箱和电脑一起开也没有事,问了稳压器厂家,人家说如果空调和电脑一起用他不保证电脑不会重启,建议我们买碳刷试的高精度稳压器,因为空调有电动机,对电的频率造成影响所以有的电源就出现重启的现象,有的电脑不重启,有的电脑P事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讲的对不对,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碰到过,住我家后面的我那客户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脑空调一起开有的时候重启有的时候用一点事也没有,看他那稳压器的稳压后电压基本都上200很少低于200,我给配的电脑是金河田的电源华硕的主板,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折~最后我就只能建议拿掉稳压器试试,不行在讲~就这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