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瓶按压不出水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6):
洗板水瓶按压不出水,是因为里面的杆上有个洞。要把这个洞堵住就行了。
如果瓶里面装酒精,可以用热溶胶堵,如果是装洗板水,热溶胶不行的,用一段时间就掉了。
我采用焊接封堵。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我有好几个瓶子都不出水了。

网友:
人材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用的什么管呀大神

网友:
管是,圆珠笔芯,有些不行,我找的是不透明的,这种不怕洗板水。头塞不进,用小刀削掉一圈后,塞入2mm即可。不能太深,因为上面有个钢珠会落下来封堵。
再上面还有一个弹簧向上顶一个钢珠封住出口。

因为这个问题,不能用了的洗板水瓶,大家就不要扔了,实际是能用的。

网友:
节约有道!!!!!!!!!!!!

网友:
扔了好几个瓶子了

网友:
试过了,确实能用了,不知里面弹簧弹力不好了,是否能更换呢

网友:
LZ太强了,有时间也修修。已经坏了两个了。

网友:
楼主好牛叉啊,这样也行,果然高手,呵呵,以后试试

网友:
我的不好用 就再买个 一直买到好用为止

网友:
其实,我现在都买矮身的酒精瓶的,没有按不出水的问题

网友:
一样买了三个,第三个才按出来,我,靠,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是这样啊,这瓶子也太坑

网友:
楼主威武,好办法,我用的是大瓶装的不用管子

网友:
楼主细心呀,我还真没注意还有这个洞呢。

网友: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2013-08-31):
汗 都扔几个了

网友:
原来如此,我有一个扔那很久了都不知道怎回事

网友:
我明天也试试一下。

网友:
非常好 人才

网友:
找一个饮料瓶 瓶盖扎个眼 用多少挤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