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主板 经常将SATA硬盘型号认错

楼主(2013-07-26):
一块磐正P43 D2 D3主板,用的是L5420+转接贴,DDR3 1333 2G*2内存,WD640G蓝盘。
开机进BIOS 将硬盘随便设置成IDE模式还是ACHI模式,保存退出都没问题,运行win7也没问题,看似一切正常。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关机时间长了以后,再开机,进win7蓝屏,进BIOS发现,主板HDD变成了:PU-0了,不是正确的:WDG640....了,非要重新启动再进BIOS,直接保存退出就能正确识别硬盘了。
想请问各位师傅,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换过硬盘、换过数据线,无果。
谢谢大家!

网友:
换过主板电池,只要关机大约1个小时左右,主板就会将硬盘型号认错,但开机直接进BIOS,不用做任何操作,直接保存退出,主板又能认出硬盘了。也就是要正常使用,就必须要先进BIOS,保存下才能正常进系统。
进BIOS不做任何修改,保存退出时,主板会断电重启。
请大家出出主意,改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c查查COMS电路,和COMS电池

网友:
主板认错SATA硬盘时,BIOS的其他信息都没改变,BIOS没有丢电现象,就是HDD项由原来的HDD:WDG640.....变成了PU-0了。

网友:
估计是BIOS或南桥和CMOS电路,先软后硬,逐一排查

网友:
谢谢楼上2位,先刷BIOS再试试。

网友:
bios 肯定要先刷刷开

网友:
不行  就南桥了

网友:
排除数据线问题,很可能是南桥故障

网友:
拆下BIOS重新刷了下,故障排除。这个垃圾板子还有个问题,开机网卡经常获取不了IP地址,网卡灯不亮,或者网卡灯常量,有时开机,却正常。现在装了块独立网卡了事。等有时间查下网卡芯片和周边线路。
淘宝的2手板子问题多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