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门,弄好电脑,客户说他的液晶电视也坏了

楼主(2013-07-26):
型号是:TCL  L37E5200BE       故障:   扬声器能听到正常的声音,没有图像, 但是看到屏有很暗的光线,电源指示灯常亮, 他找了售后服务 ,售后说要给他换屏!  但我的经验不是屏的问题, 应该是哪块信号板出了问题! 大家能不能提点建议! 这活我真心不敢接!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么。。供电    信号

网友:
是逻辑板坏了,要不给我帮你修,咋样,

网友:
故障现象是驱动板子坏了!

网友:
屏坏了更好呀,液晶屏是三年保修的,找厂家更换!

网友A:
打手电筒看看是否有图像。再说

网友:
你描述的现象 是图像部分问题。有可能是主板 数据出错,也有可能是主板或逻辑板电路损坏,查下主板到逻辑板(屏上的板子)有12V(大部分为12V也有的是5V)有的话查逻辑板,找VGL(-6V左右) VGH(26v左右)测试点,测下电压。灰屏 大部分为逻辑板损坏。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高压,像我今天就运气不好,接到一台是屏挂了,画面显示的很模糊。。

网友:
师傅  我能加你的QQ 指教一下吗?  我的 252005172

网友:
逻辑板故障的吧!如果没有逻辑板,就是集成在屏内的。

网友:
不要瞎猜了,如果是lg的熟料屏就是屏坏了,你把屏线拉到离屏最大距离看看,图像卡不卡。

网友:
能看见图像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是灯管或高压条坏了。描述的现象 是图像部分问题。有可能是主板 数据出错,也有可能是主板或逻辑板电路损坏,查下主板到逻辑板(屏上的板子)有12V(大部分为12V也有的是5V)有的话查逻辑板,找VGL(-6V左右) VGH(26v左右)测试点,测下电压。灰屏 大部分为逻辑板损坏。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2013-08-25):
引用 网友A:
打手电筒看看是否有图像。再说

同意  这个 很有可能暗屏  而别人却说是其他问题 我很迷茫!!!终于遇到和我想的一样的了!!!

网友:
图像正常暗的话多数是高压条部分的问题。天气热它也怕热的。

网友:
供电?灯管?

网友:
   只是没背光啊?? 高压部分的问题。。过保了自己可以动手了了。  你可以搬过去。报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