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

楼主(2013-07-26):
今日公司拿来一台联想B460双核   故障加电不开机    按开关无反应  前些日看一个大哥说此本EC爱坏由于长时间敲打触摸板导致损坏   我就重新写了一个试一下   加电果断开机了亮机OK交货

网友:
*脏话*这也行。通病啊。

网友:
重写是啥意思,ec你是换一个,还是重写的bios。

网友:
这机有这个通病吗?没遇到过

网友:
重新编程序 这个的确是通病 遇到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联想B460 EC坏造成的不触发很常见!

网友:
这款机子就是ecbios和cpu供电场管 这两个通病了

网友A:
别说通病,刷BIOS刷了N个都不行,最后无奈换南桥试下结果好了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A:
别说通病,刷BIOS刷了N个都不行,最后无奈换南桥试下结果好了

那你点子挺正

网友B:
上次修个进水机,到处是问题,果断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个进水机,到处是问题,果断放弃了

伙计,你是卖车的还是修电脑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挺多的,貌似3V5V系统供电芯片也爱坏,一般都是VIN那个脚烧糊了,少的面积比较小呢,飞线就解决了,烧的严重一点呢,那就报废了

网友:
不是敲打造成的,是这个机器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你是卖车的还是修电脑的?

呵呵,我把头像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