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7500四脚断开

楼主(2013-07-26):
怎样把四脚断开,或者怎样把四脚接地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做,断开是不可以的,接地(黑线)也只是为了短暂测试,4脚具有很重要的保护电路意义

网友:
怎样接地,要用什么工具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
如果可以要打到什么档

网友:
用刀片把PCB上的铜线划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怎么断开

我的意思是接地

网友B:
在4脚焊上一根引线,另一焊至地不就接地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4脚焊上一根引线,另一焊至地不就接地了吗

用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断开7500,,4脚做什么呢,他3,4短接可以让电源工作,但是它把后面的电路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可以吗

把万用表打到20A档位可以,相当于一个粗电线了,万用表不做它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