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导致的烦琐问题!

楼主(2013-07-26):
前几天接到一台主机来维修,配置大概是:E2160,1G内存,8600GT显卡,V星的7301OME独显板
打开机箱,接电,检测卡:C1.C3.05.26.75.77.FF.....并听到清脆的短鸣1声...
跑到26的时候警报1声长后检测卡继续跑完到FF....小弟看到这里简单认为显卡的问题,虽然检测卡继续跳完。
断电,果断换个好的显卡插上,接电:问题一样,跳到26就会长鸣1声检测卡继续顺利跳到FF...
到这里就奇怪了,我的显卡是好的呀。。
继续换显卡看,换到第3张显卡的时候,就正常了,没发生可疑的问题。认为主板有点垃圾,挑剔显卡而已,跟客人报价换显卡后搞定。走后我把客人原来的8600GT插上AMD平台上居然一点问题也没有,有点郁闷,想着只要客人用着没问题就行不管了。。
到下午客人还是过来了,新的问题是进入系统不久就死机了。插上检测卡,问题还是一样,26的时候长鸣1声继续跳完到FF。。
显卡问题已经排除,什么问题呢?
PCI槽没问题,内存没问题,CPU没问题,硬盘电源更不用说(客人的电源很新,没噪声)。。很果断的认为是主板了,这个主板很少见还是OME的,并不是915.945的板,芯片组忘记了,换个赛扬试试正常了。。天真的以为这个主板不是很支持E2160,应该刷过BOIS才能兼容,可没找到这芯片的新BOIS,于是叫客人先用着嘛,客人走之前我还特意进入系统试了好半个小时都没问题没异常。
可是晚上客人又来了,还是死机,天啊,这简单的问题都被搞蒙了。。由于在外面搞监控,叫同行帮忙搞(同行也比较专业,修笔记本,BGA,什么都爽手),可是他还是搞不了,还天真的以为是北桥的问题。。操蛋了操蛋了,还是明天自己搞吧。
过了天早上拆出主板,上好东西接电,汗,主板也没问题啊!!客人主机上所有配件全测过了,天啊,见鬼了吗?
吃饭的时候想了想,不可能啊,在档口1点问题都没有,怎么一装上客人拿回去就没事呢??这时才大悟了。。电源!!!妈的,100%了!!
果然,这个垃圾山寨电源搞死人,电压不正常。之前并没修过,看似新静,动力无比,其实坑货一个,巨坑啊!!
这垃圾电源害的时间人力物力都浪费了,之前也遇到过的,只是有问题的电源看的出异常,这个电源看似没情况其实大有内涵。
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这个情况,稍没注意就走火了!呵呵

网友A:
死机问题,排除软件,内存,就是换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问题,排除软件,内存,就是换电源了!

拿来的时候不是死机的啊,跳的显卡,后来才死的机,死机后电源还转呢`0 0

网友B:
发现疑难故障我的首选是检测电源,替换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判断吧,是你太大意

网友:
就是啊,看到跳26的码不可能先去搞电源吧

网友C:
现在只要拿来的是旧机,我第一时间就是用手电照一下电源,看里面有没有电容爆了,不然很容易害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要拿来的是旧机,我第一时间就是用手电照一下电源,看里面有没有电容爆了,不然很容易害死人的

开始我觉得客人是换过电源的,只是真没留意新电源这么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疑难故障我的首选是检测电源,替换试试。

恩,我忽视了啊,一开始就大意了,认为小意思,一不注意就走火咯0 0

网友D:
显卡是不是要插独立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不是要插独立的供电啊

不是的,8600

网友:
我觉得最好有一个东西,插上去就知道电源是否够功率,是否能带起那么多东西,这样就不怕搞坏配件了

网友:
嘿嘿`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