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能碰上十几万设备的电源维修

楼主(2013-07-26):
   是的,运气真好,接到巴克500的投影仪:大光圈镜头,铸铝机身,十斤重。坐在他面前,我说:巴克将军,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够味

网友:
我酒店也有一台松下的,也是十多W,就是画面有不清,亮度不够,不敢修,太贵了

网友:
    是的,我的电源又坏了,你看,开机连指示灯都不闪了,巴克如是说
   我说,如果是老毛病了,那就好说,好,现在就躺上去,帮你脱衣体检,顺便欣赏一下你的胴体

网友(点评):
楼主猥亵,好银哦

网友:
  确实设计很完美,我一边欣赏着,一边在不停地做着记录,慢慢地靠近巴克先生的病灶原,那是一个连接着很多重要血管的组织

网友A:
这时我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血管,手中我的手术刀重如又粗又长的“螺丝刀”
   我喝了一杯TEA,头脑开始有些清醒,拿出一卷黄色的纸胶带,按着外壳上英文给每一匝线做了标记,我觉得这样做是我应尽的义务,
   天色已晚,我是不是把手术进行到底???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是返回厂家修的 随便找地方修很容易报废 说明你名气不小嘛

网友:
没事,进行到底吧,没准搞好收1W呢0 0

网友:
果然牛叉啊,先预祝你马到成功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用说肯定功力很高,没把握怎么敢接这活

网友:
壮士,干完这杯再搞!

网友: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啊。吊人胃口。

网友:
机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人呢,不是给修报废了吧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看来我点评早了吊胃口

网友:
机子报废了还是修好了啊???人呢、???

网友:
上厂家给买去了

网友:
人呢,电源部份啥 问题,返修了。?

网友:
没有后半截了。。。楼主是不是睡觉去了。。。还是吃夜宵去了。。。这是啥么个情况。。。

网友:
可以啊,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
请LZ速度更新,这样说一半对不起跌幅的围观群众啊

网友:
这玩意修好,至少要收5千, 少了不修!~

网友:
对不起大家,昨天没有继续现场直播,是因为,因为...  我有个意外的约会
    回来也意外看到大家的浓浓关怀
    不过 大家不要担心我把病人搞砸了,上面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老毛病,那就好办”
    其实我是想告诉广大初学者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在我的上一贴做了阐述,修完这一案例再总结

网友:
这家伙修好不收个一W啊

网友:
      上回讲到巴克先生的能源组织——综合电源盒

        这一个怎样的电源呢?应该说这设计还对得起这价格,一共三块成立体接插,
        底面是220输入EMI及滤波整流和PFC(380V)电路,还有关键的氙气灯高压启动,镇流电路
        侧面是一些逻辑控制和轴流风扇驱动电路
        上面(就是第一图)就是今天要讲的各个分系统电源供给电路,注意,他一共用了两个开关电源分别输出

投影机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大家看看,是不是哪个零件有损坏的痕迹?

如果我没看错,鼓了俩电容

网友:
请教大师,我这里有一台东芝的老投影,投出来黑白的是什么情况,,换了色轮,还是一样,VGA头我也看了没问题,大概是哪里问题,我好学着去修下,,谢谢

网友:
占位,心怀敬意围观中

网友:
请教大师,我这里有一台东芝的老投影,投出来黑白的是什么情况,,换了色轮,还是一样,VGA头我也看了没问题,大概是哪里问题,我好学着去修下,,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我很想回答你的问题,不过这里是电源专题的论坛,不是我的长项。

网友:
这样好的设备为啥还要用电解电容呢,全用固态电容不多好!

网友:
群体围观,等待群主拉轰的结果

网友:
可惜没有结果。

网友:
这些都是开关电源顶级的好电解,他们都完好如新,继续找,肯定是易损部位,如高压,大电流,或高温等位置的元件...

网友A:
    先发一张原发故障的位置图,这张图是上一张的反面,你们觉得会影响到哪几个元件?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什么样的二极管,你们会懂得如何判断(跟其他贴片二极管封装标识不一样)

网友:
没有电源部分的照片,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我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血管,手中我的手术刀重如又粗又长的“螺丝刀”
   我喝了一杯TEA,头脑开始有些 ...

壮士干完这杯热翔再修。

网友:
收了多少 说说 ?、

网友:
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结果怎么还不出来呢

网友:
到底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发一张原发故障的位置图,这张图是上一张的反面,你们觉得会影响到哪几个元件?

  如果不告诉 ...

看不出正负极?

网友:
这个肯定修好了,楼主太值得骄傲了,我们是没机会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再贵的东西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增长见识,期待下文。

网友:
报价多少???

网友:
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吊鹽水.吊到何時?總有個交持把牛大師

网友:
真是吊胃口啊................快更新啊.

网友:
那种机器能碰上也是缘分

网友:
楼主的技术肯定很利害,没把握谁敢接这活

网友:
就是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很期待

网友:
楼主被电源炸死了,你们不用等待更新 了。哈哈

次奥,我笑尿了

网友:
楼主,最后到底咋样了??? 求更新~~~~~~~~~~~

网友:
后面修好了没啊
                            楼主

网友:
我只想知道收了几W#89

网友:
   不好意思,正好碰到双休日,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
    星期一我向大家问个好,希望这一周工作顺利!
    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瞬态抑制管是做什么用的,我在上一贴也讲到这种二极管有击穿短路的现象,在EFAP-300辅助电源里用的是P6KE300,先上一张百度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