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请进,谢谢

楼主(2013-07-26):
主板不定时有时会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请经验的大神给我说说,真心感谢

网友:
你好  这个不好说 散热不好也会不定时重起   系统或者很多原因啊 CPU 内存 什么的你换了吗?

网友:
什么板子?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这里面有也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807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已经很确定是板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什么板子  是不是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什么板子  是不是台式机?

技嘉的AM3板子,台式机

网友:
确定板子问题    先刷下BIOS看下,不行再查供电,是不是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