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求助啊!~! X201 不能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3-07-26):
X201 用键盘或者直接出触19脚都无法开机。拔掉BOSS放电可以自动上电 亮机进系统,
进系统之后 键盘所有键都好用,就是还是无法关机。

KBC 73脚PWRSW# 按下的时候有高低高的跳变。 3.3-0.5-3.3   不是正常的 3.3-0.0-3.3
中间过的二极管D31  换过了 按下键的时候 还是1脚0V 连KBCPWRSW# 这脚 0.5V
H8S也换过了,并且测试过, 开关到H8S的 J2脚 PWRSW 是正常的能相连的
62514 说的通病 R415啊  C373啊 都没问题。 并且也替换了。
KBC 也换过了。
BOSS也刷过了
哦对了, 在拔掉BIOS 自动上电的时候,在没跑完吗没亮机的时候,按下开关,能关掉,也能触发, 但是只要一亮机 就关不掉了, 正常进系统关机后,也没法在开。

我做了个测试, 就是在自动上电的时候,快速关机,这样查 会有个 SLP_S3#是3.3V高电平, 这个时候是可以正常触发的。
请问现在应该如何维修???
这个机器灌胶了,动南桥很容易就报废了,不敢动啊,没百分百确认的话、。

网友:
这个就难产了?

网友:
刷BIOS没,为什么好多人,我看到不先软后硬呢,从程序入手,拔掉电池开机说明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肯定刷过了,,,
BIOS换过,KBC换过,H8S 换过,电源管理换过,键盘换过,就是不行
拔掉BIOS电池能开机,插上没问题,不相法是RTC正常么,保存了资料就无法自动上电 需要触发。

网友:
先用风枪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