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

楼主(2013-07-26):
买的cf260,没银子嘛,将就用用啦。。。
言归正传,植株到最后,钢网和芯片粘在一起,不好拿下来, 我用的助焊膏三十几元的,也算是好的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三十几元的助焊膏植珠有点次,植珠七八十的差不多,植珠我用的一直是八十的

网友:
再者去钢网时也不能等完全冷却了才取,你觉得珠子凝了就要趁热取,不要烫着手就可以了,怎么会取不下来呢

网友:
七八十的 是什么助焊膏啊?!

网友:
植珠前钢网一定要对齐.

网友:
对齐啦。我是连钢网一起吹焊的,焊好后,很难取钢网。

网友:
钢网质量也参差不齐,正规网孔是锥孔,植出的珠也成锥型所以容易下。

网友:
趁热取  不要怕烫  很好取的

网友:
如果不能取下来不要硬取,肯定还有珠卡住,再加一点焊膏吹一遍就好了。

网友:
准备买个植株台再试试

网友:
打多了吧?

网友:
用好点的助焊膏还是省事很多的

网友:
楼主用锡珠还是锡浆呢?留意温度:当锡球冷却刚定形那一刻就柔放压力,锡珠从亮变灰时,立刻用尖工具顶一下锡球(对角)分离就很容易了...

网友:
可能是多了,下次少点再试试。

网友:
有些钢网一吹焊就容易变形,很难取钢网。

网友:
AMTECH 不错 小心假的

网友:
维修就要买一些好点的维修设备 有投入才有汇报

网友:
正是学习时   还不怎么会 酱油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