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 t705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液晶显示器型号如题电源一体板的输出空载时
5伏15伏正常。一带负载电压就全下来了。请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带不起负载检查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基本上这些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哎呀 这不好搞呀 如楼上所说查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