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昭阳E23图纸

楼主(2013-07-26):
求联想昭阳E23图纸,机器拿来不充电。能认到电池,电池电量为0.已换了充电芯片BQ24740。刷过了BIOS。一样的无果。想找图查查。论坛里我没搜索到,哪位朋友能发出来共享下呢?十分感谢!在图纸区搜索到了。还不少。直接在帖子中搜索居然没有。。

网友:
淘宝上 应该有。。。

网友:
机器问题解决了,昨天查了查图,搜了搜论坛,动了动烙铁和风枪。抽了2根烟后。发现27脚BST9V不到。18 19都是9V左右。1脚低电平。REF是3.3V。不知道是不是我万用表没电的原因,不都是2V吗?反正也没动什么地方。电池到EC有阻值。动了BIOS刷过。 充电芯片换过。 BST脚的电容和18 19脚之间的电容换掉。都没用。最后换了充电上管U7。好了。

网友:
中间出一插曲,烙铁拖了一遍EC。不亮了。手碰到EC晶振亮了。。。是那种黄色带两脚出来的小的晶振。一直以为得长一样才能代换。这次实验了,只要是晶振值的大小一样就可代换。从台机主板南桥的晶振可换。那种HM55旁边的小个子晶振也能代换。大块头的晶振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