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白屏

楼主(2013-07-26):
一台三星943NW开机白屏,过几秒最上面显示菜单,一条线,图2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补充内容 (2013-7-27 08:30):
过几秒最上面一条线在抖动,可以明显看到是无信号,屏型号是LTM190M2-L31

补充内容 (2013-7-27 08:31):
上面保险没坏,有5V电压

补充内容 (2013-7-27 09:03):
刚用别的屏点了下是正常的,可以确定是屏有问题,还有就是三星屏LTM190M2-L31上的LRU4312主芯片发烫

网友:
先点屏 再确定一下故障  ,看上去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关键没有点屏工具。。。。

网友:
白屏,可以简单的判断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种慢慢变成你上面那种图的情况的,基本都是屏坏了,要是不死心的话就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基本是屏。

网友:
妹的  感觉就三星的屏爱坏

网友:
问下 是LED的嘛

网友(点评):
LCD的。。。。09年产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的问题 ,之前我也遇过一个坏屏,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屏坏的多些

网友:
测量一下屏上面有没有5v。屏保险坏了没有。 没有的话。直接从驱动飞个5伏上去

网友(点评):
有5V电压,3.3V

网友:
修屏 在淘宝上买一套通用 测屏工具不就好了, 简单方便

网友(点评):
确定是屏问题,上面的主芯片发烫

网友:
按我以前的经验,白屏主要查驱动板,暗屏和黑屏主要查灯管和高压板,像你这种屏你应该找个替换屏对比测试。

网友(点评):
已测试是屏问题,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换屏吧, 你修一片能赚多少? 换一片能赚不少

换屏多少钱了 一个显示器才多少钱 而且用了好几年的了

网友A:
明显屏坏了   每次花的颜色不同   应该是渐变的那种  屏坏

三星屏LTM190M2-L31会不会是LRU4312主芯片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屏坏了   每次花的颜色不同   应该是渐变的那种  屏坏

感觉这种 屏坏的情况大啊   直接用通用板点一下 就知道啦 (⌒.,⌒)♪

网友:
肯定是屏坏,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4-07-07):
屏上的大芯片坏了

网友:
三星屏 遇到的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