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ATXS388电源点不亮主板

楼主(2013-07-26):
此电源小风扇不转,换风扇之后电容爆16V220UF,10V2200UF*2,16V2200UF(小风扇有问题照成电容爆的)换之后电压都正常但是连接到主板主板无反映就通电的时候主板小风扇转一下开主板开关电源不通。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一般是保护了,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电源芯片组成,和各角电压

网友A:
把电容全部换完就好了

网友:
芯片用的是SG6105DZ 绿线和黑线短接各脚电压都正常就是用在主板上不亮,通电的时候风扇稍微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全部换完就好了

小电容都换过了不行,就差200V680UF大电容没换(因为现在手上没有)其他我特郁闷小小的风扇能引起这样的问题,没换风扇电源还一切正常。

网友:
亲们谢谢大家的支持,电源光耦边上有个二极管SB340换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二极管SB340换之后问题解决。学习学习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检查一下各元件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