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福禄克万用表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7-26):
最近表坏了,想入块耐操的表,请各位有福禄克表的朋友试试电容档测电容的问题,1测大电容(1000微法以上)要几秒?2:取个100微法的电容再串个10欧姆的电阻后能测出准确容量来吗?初步看好17b,115c两款。要是太慢或者测不出就考虑买电桥+vc86e了,价格和115差不多。

网友:
我用289,0.5秒内出数值!在路基本也能准确测量大电容容量!

网友:
289太贵,麻烦你先测个1000左右的电容,然后串个100多欧姆的电阻再测下,两次的显示数字分别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这就是非专用仪器的弱点了

网友:
有钱人呀。用289

网友:
高精:DT4282。实用:PM33a。基本:KEW1011

网友:
谢谢了,入了块ut61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