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7L3自动关机,立刻开机还是正常显示的

楼主(2013-07-26):
联想17的液晶,,使用的是外接12V电源的那种,,开机一会,自动关机,连开关条上的灯都灭掉,但是立刻开机还能打开正常使用,,有时候能用很长时间,有时候反反复复,更换了好的12V电源,又更换了里面的高压板,,还是不行。。驱动板摸着有点温度,但还算能接受。。。求助中。。。难道驱动板有问题???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就这三块零件  你都换了2快了   直接换解码板吧   我原来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刚刚才发现问题,液晶自己关机后,我按开关条上任何一个键都能开机呢,有点迷惑了,我是新手,大家别笑话我,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应该检查那些地方,希望说的详细点

网友:
应是驱动老化所至。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