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V 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13-07-26):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华硕UL30V的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是电池不充电,先测试了一下电池的电压,0点几V,怀疑电池坏了,于是买了一块新电池,还是一样不充电,于是拆开机器,发现电池插座处进水,清理干净后测量发现充电的上管栅级短路,拆下后测量还是短路,判断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买来芯片换上后,再测试可以充电了,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无论是用电池还是电源进系统关机后都不能完全关闭,关机后电源指示灯,无线指示灯依然亮着,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们请进,怎么没有回答,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