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3-07-26):
DELL  N5110外接显内接不显,查屏供电,15脚BLON_OUT_C无电压,此信号是由EC27脚经一排阻过来,EC27脚也没没电压,然后换了一个EC还是没,现在没思路了,请各侠大侠们指导指导!LCD_TST这个也没电压

网友:
跟我的电脑一样,加油,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拉个3.3电压过去试试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外围电路

网友:
期待。。。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解决了,是主板屏线接口3、3供电不出来,换那个5脚的供电管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