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独显 不显 1.几安 板号JE40-DN 通病 怪病

楼主(2013-07-26):
    在搜这个机子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发一下。
     acer4551g机器客户一拿过来就说开机没显示,一开始开机触发后1.40A,有时候1.3A,有时候1.2A。第一感觉显卡,测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因为是独显机器,直接上BGA,加热了一下,插上电源问题依旧,实在不服在搞,这次加焊在达到熔点后碰一下显卡。非常兴奋的来试机,问题依旧,这已经让我失去耐心了。
  只能先更客户说明情况叫他先回去,这下就没有压力了,心里更豁达一点修机也更顺畅。
  还搞显卡,拆下来植株,弄了一遍后电压变1.0A,心想,完了这下好了显卡可能坏了,还想再试试,在拆下来重新植株,在焊回去,加电1.4A回到一开始的电流。
  这下就怀疑北桥了,上BGA加焊一次植株一次。
  问题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失去耐心了,这下就想看看网上有没有同样的问题,看到一哥们一样的机器1.2A他说要bios电池上上去才回开机,但是和我的问题有点区别,试试吧,插上bios电池接上电源还是这样。测bios电池1.7A,换一个新的,接上电源开机,电流居然跑起来了。: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高兴啊!

   希望帮助到像我这样的同志,宏基有一部分就这样bios电池没电或,没插就不显示。还有索尼的,有些不触发,不显示拔插一下电池就好了!很高兴 发来一个贴。: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凡是AMD的机器,好多都要接BIOS电池才能亮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应该多发发这样的怪病

嗯 是的

网友:
楼主。可是绕了好多弯路。不过修好就好了。顶一个

恩谢谢

网友:
你这应该是AMD芯片组吧,真是桥大师啊。

高手 一看就知道是是amd的 我是新手哦 是我师傅教的好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也是这问题换个电池变OK

同样的机子么?好样的

网友:
凡是AMD的机器我都习惯的加上BIOS电池,并且要确定有电。老早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机器甚至会不开机或者开机不自检。

网友:
机器故障都没确定在一个范围就做桥,佩服 佩服啊

网友:
哦,我也学到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3-08-29):
明天我也试试  加焊了北桥了 还是不行呢

网友:
手上也刚好有一台,刚好试试

网友:
恩   下次碰到这样的机器  要注意了  要不浪费很多的时间啊

网友A:
没有人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吗?

网友(点评):
博源师傅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吗?

这个机器的rtc电路的供电不是双路设计的,vcc-rtc由BIOS电池提供,当电池电压低时南桥rtc模块工作部正常,自然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rtc电路的供电不是双路设计的,vcc-rtc由BIOS电池提供,当电池电压低时南桥rtc模块工作部正常, ...

按理说,如果南桥的rtc条件不满足,应该不会发出slp_s4#,连开机都成问题吧。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一个宏基AMD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也是跟楼主一样,显卡连换两个都是不亮,最后思索半天,装上COM电池,奇迹发生了,亮机了!有点无语,不知是怎么个意思,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宏基的BIOS电池没电,开机亮几次就不亮了。换了个电池就好了。SONY的我碰到过一个电池没电 连隔离保护都不过 好像是有个AC OFF#这个信号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吗?

博源师傅正解!

网友(2013-09-28):
正好有一台,也试试

网友:
这个DELL的有一款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装电池没有复位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电池没电应该是不跑码才对呀搞显卡做什么呀,

网友:
这个机还有BIOS爱坏

网友(2013-11-08):
感谢LZ 我居然犯了这个简单的错误!惭愧

网友:
AMD CPU的多...

网友:
这个到是很少人遇到,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机子有好多 但是没规则可循  只能铭记于心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我们是AMD的芯片都测下电池

网友:
现在 AMD的做的有点变态了。不上COMS电池或者没电都不亮机。

网友:
遇过2-3台了

网友:
宏基的机器学习了。

网友:
的确怪病,,,,,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也有遇到过。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也跟coms电池有关系  没遇见过

网友:
4551G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1年前修了一个进水的,测试一直没装bios电池。 直到把主板差点修废,才恍然大悟,及时搞定

网友:
这个机子上次遇到一个电池没电了换了也不行最后竟然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北桥干了,显卡也干了,照着楼主的方法一测,果然BIOS电池没电了,换了还不管用呀,电流到1.7然后一下子跳到1.4,现在只能刷一下BIOS了,阿门呀

网友:
戴尔 宏基 方正 的机子都爱出这样的问题,我都修了好多了,

网友:
看了这么久我只想问一句,LOL 哪区?

网友:
这个BIOS有吗》

网友:
很多厂家的板子就是这样 不装电池不开机 台式机也是一样

网友:
做桥最好是确认问题在做 不过修好了发出来让人少走弯路值得表扬 加油

网友:
BIOS也会导致这个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