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 神级问题

楼主(2013-07-26):
标题可能太牛X了  没办法吸引一下人群!!!

一台联想E125 可以开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但有时候开不了机,可调电源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时开机后进系统关机后,再次开机后,显示LOGO的时候就断电了。断电后有时可以开一次,又断电。有时

又开不起来

拆机。因为可以开机的,先取掉所有外设!!! 发现次次都可以开机。没有一点问题

后来发现接上硬盘后,第一次可以开机  后来就开不起来了。。不接硬盘接U盘进PE  次次可以正常开关机

先换了一个硬盘。。没有系统的。。还是一样的现象。看来问题在主板接口上。。。

我先加焊了一下接口。 测量了一下所有供电

如图:

测量2 3脚二组信号,在电容靠近接口这一端对地为1   接南桥的一组对地为262  两组一样
测量5 6脚二组信号,在电容和接口一端也是为1         接南桥的一组地地为85  两组一样的。。

测+3V  +5V  在接不接硬盘时,电压都正常用。。

只有一个12脚的HDD_DETECT#不接硬盘时为2。8V    接上硬盘后为0V     这时候就开不了机了。。

我人为的短接12脚的HDD_DETECT#发像也是不可以开机的。。   松开又可以了。。。

图纸发现这个信号只到了南桥。和经过一个电阻上拉3V

难道是桥有问题?   23  56脚的信号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测得23 脚不接硬盘时为0。4V   56脚为0V        接上硬盘后,23脚变为0。7V    56脚仍是OV

有没有遇到过啊。我也怀疑桥。但BGA有风险啊。。。。!!  想多查一些条件后再动手!!

这个鸟机器又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直接将12脚  断开可以不呢     还有是不是上拉电阻 阻止偏大了呢     导致电流不够

网友:
为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帖子 只有学习的份呢

网友:
做桥不会有风险呀。。。我上次修一台也是可以亮机正常进XP使用的机器,就是一插电源就触发了,我EC换了,  充放电IC也换了,BIOS也刷了,晶振也换了,SB也做了,就剩SB没有换,故障还是一样!客户不修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看看,CPU供电管,加焊IC

网友:
是桥的问题,先加焊下

网友:
我先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打算换了中间那四个电容试试

网友:
今天早上测试,机器又没有问题。装不装硬盘都一样了。。。
只是用洗板水洗了一下硬盘接口   加焊了一下硬盘引脚,

网友:
我感觉没解决问题,用不好久又会返的。

网友:
建议搞下南桥

网友:
是啊。但老板说可以先用着,,,,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今天这个问题又出来了。。。还好没给客户拿走。。。。
发现硬盘的检测信号是接到EC上面去的。。
打算换个EC   有最新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换电容,不行,飞一上拉电阻上去试试

网友:
HDD_DETECT#是硬盘的检测脚,底电平有效,个人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应该先干南桥试下。至于风险的话维修都有的,你可以跟客户说好。

网友A:
硬盘通往南桥的4根数据线阻值必须是一样的,楼主这个一个是200多,一组是80多明显不对,一般正常的都是300多,建议换南桥

网友:
先换蓝桥试试

网友:
是的直接换桥 死的活的来的快一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B:
我测得二根结果是一样的。但二组不一样。。硬盘的必须一模一样吗?
他的名称是:SATA-TXPO-C   SATA-TXNO-C
                  SATA-RXNO-C   SATA-RXPN-C

网友:
LZ也可以测一下USB口对地阻值,个人觉的5、6脚对地阻值偏小,是SB问题,期待LZ最终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得二根结果是一样的。但二组不一样。。硬盘的必须一模一样吗?
他的名称是:SATA-TXPO-C   SATA-TXN ...

是的,硬盘的4根数据线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拔掉电池,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上电,一显示LOGO就掉电,再拔掉电源,又自动上电开机显示,再掉电
反反复复的

网友:
综合显示换了南桥再说吧

网友:
做维修怕什么,就是要做实验哦哦!

网友:
建议换南桥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联想的这系列的机器,换个硬盘就好,总是与硬盘有关系,但不清楚那里坏了,我通常都是换硬盘开机了,但是原来的硬盘还可以用

网友(2013-08-25):
我今天也遇见到跟兄弟一样的问题!现在是不装硬盘开机正常不会自动掉电,装上硬盘`换个硬盘也掉电。估计也是南桥出了问题~掉电后不能触发!郁闷啊`有没有换桥好的啊?

补充内容 (2013-8-31 16:08):
自动断电是搞好了`可是无线网卡用不了``扫描不到WIFI`

补充内容 (2013-8-31 16:09):
我的是干南桥搞好的。

网友:
你这是掉电开不起,,典型保护么??

你看下哪个管子有没有不良的现像? 不一定是硬盘与南桥间的关系吧。

在掉电开不起的时候,能不能具体详细地测一下各大待机电压与供电?  会不会是5VS出现问题?加了硬盘负载不起??

总之严谨再严谨就对了。

网友:
修好了来结案陈词谢谢。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准备明天换个南桥是一下。楼主要是换EC好了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我遇到过hp q40上硬盘,硬盘灯长亮的,起初换硬盘用了两个月,后来不行了,不装硬盘一切ok,装硬盘logo后报错,无法进系统,硬盘好好的,加焊接口无果,想换南桥的,结果窃窃私语民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通往南桥的4根数据线阻值必须是一样的,楼主这个一个是200多,一组是80多明显不对,一般正常的都是300多 ...

南桥的4个数据脚不一定一样。这种应该是正确的。我上次碰到有2组200多。有2组50几。是AMD的南桥。一样的用。没有问题。这种要分是什么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