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故障

楼主(2013-07-26):
机器开始是不通电,U1007 LM393爆了,换了它还不行,又查到KBc1091-nu坏了,换了它待机正常了,不过就是开机后电流直接上到了1.8,不跳变。测试卡跑码很慢。加焊北桥无果,所有电压都正常。想不透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AMD的 U

网友:
测试3 5V 电压正常吗?不偏低?

网友:
3 5V都正常

网友:
难到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刷了吗,北桥u爱坏,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CPU坏了,AMD的U太爱坏了

网友:
一开始就1.8A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U 不行就刷个BIOS 再不行就加焊北桥,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你有没有啊不上U开机看看电流 排除下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不是U的问题,是开机芯片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