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L20A进水,有个排阻不知道怎么摆,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07-26):
圈里那个,我看量了下,靠主板边上的是19V,所以现在不敢接线,怕主板烧了,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摆的

网友:
现在就图片这样看去是正的  104

网友:
小排阻 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电阻怎么摆?  这个跟放单个电阻一样摆!

网友:
这个跟放单个电阻一样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按图中的摆就好了。

网友:
8pin排阻可分为R1,R2,R3,R4这4个电阻。并且R1=R2=R3=R4,所不分怎么摆吧!

网友:
你在拆之前都没看好呀

网友:
排阻是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
看看排阻的电阻规律。如是单个的1=2=3=4那就不分正反了。有的不一样的必需看好位置

网友:
大哥,没看懂你具体要问的是什么,一个排阻而已,你把排阻照着焊盘摆上去就行了啊,只要阻值正确,没有连锡,虚焊那些就行了

网友:
排阻 不分正负极

网友:
排阻随便怎么焊都可以吧》

网友:
跟其他元件的文字方向一致 不就可以了, 有什么纠结?再说是排阻

网友:
这样摆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有方向吧,我一般摆好后就焊上了,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