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650 不显示通病一例!

楼主(2013-07-26):
  一批网吧的蓝宝石HD3650 256M 显卡,全都是电压正常不显示,刚开始以为空焊,加焊无果,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294的帖子,发现晶振旁边腐蚀掉料件,找了一个接上去就OK,但是后来嫌麻烦,量了一下反正都是通的,就当断线修,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都挺厉害的啊 哎 都跟谁学的呢 惭愧啊

网友:
焊工不怎么样

网友:
这种明显的故障没什么技术含量,通病应该也不是通病,我没见过蓝宝石的这种腐蚀故障的

网友A:
飞线这样飞不好吧·。。。。有专门的铜丝啊~。。。

网友B:
腐蚀故障啊~~~ 不这样的话。那找元件都很麻烦啊~ 不过这样也行。真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故障啊~~~ 不这样的话。那找元件都很麻烦啊~ 不过这样也行。真是学习了~~

本来是有一块严重花屏,加焊好了就可以参照它去研究,发现反正是想通的,就直接飞线了,找料件麻烦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线这样飞不好吧·。。。。有专门的铜丝啊~。。。

我那也是铜丝啊,只要不碰到其他东西就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的啊,只是参照人家的帖子然后自己去实验的

那也不错啊 总之修好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那也是铜丝啊,只要不碰到其他东西就没问题的

呵呵  ,看起来像焊锡丝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看起来像焊锡丝一样

是铜丝,在坏电源上面剪一条线下来皮剥掉,就有很多铜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