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k U盘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13-07-26):
哪位高手知道破解U盘密码 我需要里面的文件2gb 的U盘只显示18mb
优盘里只有一个exe文件 打开需要密码

网友:
返给小日本吧 大连有分公司

网友: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应该可以重新划分

网友:
使用什么软件加密的?可以解密的

网友:
这个真没搞过。楼下高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