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6M81B电源板通病

楼主(2013-07-26):
连日收修了几台三星46M81B的液晶机。发现电源有继电器吸合声,就是不开机。检查5V电源正常,开机信号有断续现像。造成继电器吸合之后又放开,当吸合时量电压是有输出的。12V   13V和380V电压是正常的,当时已为是主板有问题。但用平时方法试电源板时候。用5V待机电压接在CN801的1脚时(开机控制点)再量电压时发现本来13V的21,22脚却有24V比平时多了10V,但其它电压是正常,这就奇怪了这个多出来的电压是那来的呢?象平时查稳压部份一样,查找过一次,但没发现有问题。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5V就正常。13V就不正常,是变压器有问题吗?查找进入迷茫了,这时再分析稳压的取样是从5V那里来的。是否5V滤波不好呢?尝试换了两个10V2200的电容,再试机这时电压已经从24V就成13V了,这个电容影响了稳压取样的电压值,原来的电容测量只有3分1的容量,已失去滤波的功效了,装机开机一切正常,之后两台机都是同样故障,都是CM852CM853电容引起不开机
这个就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分享! 接上负载测就不是这样了,是电压偏低了!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想问一下楼主是直接短接5v到cn801   1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