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开机都要等5分钟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3-07-26):
INTEL原装版DG41RQ,每天早上开机都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5分钟之前无论你怎么折腾它都没反应,过5分钟左右可以触发了,接着一整天不论你什么时候关掉再开都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触发元件周边的电容, 跟南桥的SP 3 和IO连接的 相关电容电阻。是不是有发霉了的元件。导致变值了。一般你晚上都是关电闸的 是吧

网友:
难道没人遇到这种板吗??

网友:
32.768的晶体换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看一看有沒有鼓包的

网友:
换过BIOS后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应该有原件受潮腐蚀了,洗下再烤下可能 就 好 了

网友:
是不是冷板不能开机  热板可以

网友:
应该是 电阻 电容 有腐蚀的,洗洗看看

网友:
有电源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从做系统啊 小宝贝

网友:
我有两片七彩虹也是这样,估计要洗板。。。。。

网友:
查触发电路 智能这样说了

网友:
还是检查触发电路吧,可能是哪个电容漏电

网友:
估计是板子哪的原件不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