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弄了三天。

楼主(2013-07-26):
电源紫色5V,和绿色3.7V正常。短接黑色和绿色,风扇不转。但我好像听到有一点声,是从电源那里传来的。后来我就一级一级的查。先是两个大电容,电容有一个鼓包,一个不会。我就测两个电容电压分别是128V,178V。这样我认为还是正常的,就没有换它。然后又查三个开关管,三个开关管又是好的,再查两个推动两个开关管,没有问题。快速电容我也查过没有问题。又查后面的三个三极管,也没有问题。到了这里真的头都痛了。只好查保护电路了。还是没有问题。保护电路我也不知对不对。

现在对一下电压。L339
1。0V    2。4.3V       3。5V         4。1.3V     5。4.0V      6。4.8V       7。0.3V        8。1.4V     9。0       10。1.3V     11。0.1V
12。0       13。0V      14。0V

L494
1。0V     2。4.8V           3。0V      4。4.2V        5。1.2V    6。4.7V          7。0V         8。2.1V        9。0V     10。0V       11。2.1V
12。15.9V         13和14,15脚都是5V      16。0V

这些都是短接后测的电压。
到底怎么回事哦

网友:
我很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请问要怎样查哦

网友:
修电源很费时,二手电源才30多元,坏的可以卖10元,修好了就20元,成本算上去,10多块钱修一只电源,感觉很不划算。换一两个电容的另当别论,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两个都要换,正常两个电压差不过0到时20V的,再查开关管,跟开关起振的电阻,还有就是推动管一定有问题,换的话要把跟推动管回路的确4148一起换。

网友:
主要看负载方面有过重现象得吗,其它 得太费时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研究,我觉得你短接后,494的4脚电压高了,应该为0V,所以你应该重点查查后级339周围电路

网友:
大电容旁边 两个100K的分压电阻测下,是否正常,电压相差太大了。

网友:
短接绿到地后,8脚步不11脚步是多少伏?

网友:
TL494电压正常,关健看它能不能工作,按下启动按钮,4脚电压成为0V,然后8脚和11脚步电压应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查前面小三极管,把它换掉,还有二只二极管看看有没短路,拆下来量都,三极管直接代换,好的也换!

网友:
这样修划算吗?我没事的时候才去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