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V星880GM-E41 开机跑0B 几分钟后跑0C 再几分钟后进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今天接到一块 V星880GM-E41 ,顾客让我帮看一下,说开不了机,前几天还能开的。我看了一下,还没过保的。说叫他找买的地方保修,他说不记得在哪里了 找不到买的地方了。说着就说出去逛街,修好了多少钱告诉他。
正题:观察外观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测试电源各电压脚 没发现短路。检查跳线没发现有错的。于是上电。能通电,测试几个主要供电,都有电压。于是关电,上U 上内存 上测试卡。 上电短开关针。有跑码 跑过D5 到0B停了。。屏幕无显示,无报警。反复触发几次都是这样。。于是把内寸拨了,报警内存。跑D4。再上内存 又是跑到0B停了。。。。测试各电压,没发现异常。。内寸供电1。51V  CPU 1。27V 桥的几个MOS D S 都有电压。D1。49 V   S 1。08V
压桥无果。。。
上内存测试卡 电压也有。各点阻值也一致。。
到这里,没思路了。。
突然想起 通过量接口阻值 电压 来判断是不是南桥 有问题。于是量了一下USB的第一针 电压为0.32V,再量板的USB输出针的第一脚,有5V 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跑线看看这个电压在什么元件接过来的,经过慢慢跑线,接到一个8脚的S12 ASP089 元件上。。板上有好几个 这个元件,于是再量一下其他的ASP089 发现这个有5V输入,没5V输出。。其他的却有5V输出。。。难道这个坏了??量了一下输出脚,对地阻值只有4欧,短路。。。估计是这个的问题了。 找了一下料板上的,都没找到这个。。于是试着焊下来 再量板上的对应脚阻值,有阻值 500多。说明就是这个元件坏了。。

想了想了,在板上其他外接USB的地方拆一个过来。。。

换上后 开机 一路跑码,屏幕有显示了,听到“的”一声 ,今天的午餐有着落了。。。
(新手写的不好,不要喷哦)

补充内容 (2013-7-27 12:17):
修好后,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也有遇到我这个情况,他也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补充内容 (2013-7-27 12:19):
有一组USB接口供电跟SP2供电是一起的

网友:
asp089?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5V输入,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