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余DIY笔记本。求DELL MINI 10 主板插口作用

楼主(2013-07-26):
新手只能在这里发帖,望大大们指教指教,
偶然所得一块DELL MINI 10 主板 LA5091P 想自己DIY一个XP系统的平板,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个主板型号对应的屏线是什么型号,好像MINI10 有好几个型号的MINI10 屏线。屏线的借口是?CH?路的
2:是不是只要显示屏的接口定义一样就能用,不一定要用10寸的?我想用7寸或8寸的,小点
3:我看了主板上有很多接口,不像台式机都标好的,笔记本主板都不标,想知道下各个接口的作用和接口定义,比如哪里接开机,哪里接指示灯,哪里接喇叭,哪里接充电电源。
4.主板用的N270CPU,是不是不用加风扇,被动散热?
5:主板只有一个USB ,我想加几个,咋么弄呢?直接在原来的USB焊点上并联扩展3个可以么?

网友A:
我 有mini 10的图纸、、屏借口应该是单6的,具体接口定义自己照图纸看吧。。至于USB,理论图纸上显示可以接 8个,,一个USB口接几个USB怕是不妥。。机器散热的话北桥和CPU加上台式机南桥上散热片在找个小的风扇对着吹下就好了。好像CPU还没有北桥热。

下面图纸自己看吧。 DELL MINI10 仁宝 KIU20

网友:
多谢楼上大侠指教,有问题再请教你啊

网友:
撒意思?我还不能下载啦

网友:
要多回复,多回复,多回复

网友:
再来,再来

网友(2014-04-08):
引用 网友A:
我 有mini 10的图纸、、屏借口应该是单6的,具体接口定义自己照图纸看吧。。至于USB,理论图纸上显示可以接 ...

大大。我按照图纸接好飞线了,在不接屏的情况下用VGA输出没有显示,该咋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用VGA输出?

网友:
没这方面技术的还是放弃吧!浪费你的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