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5GC V0.3 的主板,开机到Windows画面就卡在那里不动了

楼主(2013-07-26):
联想 L-I945GC V0.3 的主板,开机到Windows画面就卡在那里不动了。诊断卡显示13m,这个是不是南北桥芯片的故障?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再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进PE系统看一下,能进PE系统不?不行的话就要考虑南桥问题了。

网友:
PE进不去,也是到那画面卡住了。画面很暗,我估计是板载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接口看一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注意网卡、声卡、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虚焊原因 与自身工作温度 也有关系吧

你植个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