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上网本N0111无法启动硬盘

楼主(2013-07-26):
一台上网本。V星945笔记本,北桥和南桥都换过,bios也刷过 故障是在bios里可以看见硬盘,也可以看到u盘信息 可是调整成u启后 进不到u启界面 和没检测到u盘一样 硬盘用别的机器ghost系统后 在这个笔记本释放的时候 屏幕显示j- 没见过这个现象 硬盘没问题都换过几个了,摘掉硬盘启动后显示 好像是网卡启动那些东西 求解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功能不到家,更新硬盘MBR 设为主动分区,重建主引导

网友:
diskgen早就弄过了,主引导在分完区就直接刷了 再说u盘起不来是咋回事

网友:
PE也进不去吗?重点考虑一下南桥是否做好?

网友:
南桥是否做好

网友:
用光碟看能否启动,或者是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上网本没有光驱,u启启不了,当然进不了pe,南桥换过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