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210开机不亮,外接亮

楼主(2013-07-26):
搞不懂,这机器一开始拿来不亮,本以为是显卡饿问题,应为这显卡是7400的,加汗没用,后来重值还是一样,外接都亮了,结果看看电压发现电压有点不正常,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就+LCDVDD没电压, 按着图纸找到了Q15的ENVDD_EN没电压,+15V_SUS电压正常,Q21的D级+3.3V_RUN也正常,一下子真不知道,这工作原理了,这个+LCDVDD是怎么出来的。路过的大侠指点下,飞个3.3V没用,试过,就差显卡没换,查了下这个ENVDD_EN分别是从北桥和显卡出来的,

网友:
有LVDS没有,有的话直接导通LCDVCC。就OK LVDS要1V以上

网友A:
你先把RUN3-3和LCDVDD连起来看看,白屏就没LVDS,有就显卡正确,没有显卡挂,这显卡通病,你还搞半天没信号,直接换显卡,包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RUN3-3和LCDVDD连起来看看,白屏就没LVDS,有就显卡正确,没有显卡挂,这显卡通病,你还搞半天没信号 ...

我一开始短接过了,也没有,不白屏,一片黑,就有一点点暗光。

网友A:
暗屏是高压板的EN没有,BKON ,或高压板坏,用外接点灯,就知道白不白屏了,如果白屏查LVDS 几对有没信号输入屏,还要有一个EDID 是屏识别3。3V ,LCDVDD 3。3  BKON 3。3V BKPWR 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是高压板的EN没有,BKON ,或高压板坏,用外接点灯,就知道白不白屏了,如果白屏查LVDS 几对有没信号输 ...

没有暗屏,什么都看不到,短接都后就一点点的亮光

网友:
点屏,点灯管会吧,不会就不要修了

网友:
OK,谢谢大家,大致我懂了。

网友B:
换显卡吧。十有八九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吧。十有八九会好

倒是希望。

网友:
envdd_en应为高电平,直接短接应该显示,=或者白屏,白屏查那几组信号,那几组基本都是显卡过来的,测量有不正常的,劝你果断更换显卡,包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丫的是你屏线没插好

网友:
短接不行换显卡了。

网友:
谢谢,磨擦来的,学习了。。。。。。

网友:
外接盒本屏 不是一个信号    肯定是显卡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