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实地有一段时间了,好久没有发帖了。今天搞些常见的通病

楼主(2013-07-26):
故障案例1:
COMPAQ 1800开机无显示,有“嘀嘀”报警声。打开内存插槽,更换内存,故障排除。 内存故障
故障案例2: 电脑故障
SONY GR250 一开机在DOS状态下,有蓝颜色的横竖交叉的条纹。进入Windows2000系统后故障依旧,外接CRT显示现象和液晶显示器相同。而且常有死机现象发生。此时打开机器,将显卡板拔出后重新插入(此种机型显卡板与主板是分离的,通过蜂窝插槽连接),用力把板压匀,故障排除。这种现象为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花屏,笔记本电脑出现这种现象时通常需要对显示芯片做BGA焊接。 声卡维修
故障案例3:
COMPAQ N800V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反复自动重起,摸机子底部特别热。打开机子内部并加电检查,CPU风扇转,但转速较慢,待机子进入系统后手摸U散热片的温度越来越高,风扇转速没有任何变化。风扇转速慢,不能及时把热量排放出去,导致CPU温度过高而反复重起。更换CPU风扇,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
SONY GRX700 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量DC-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检查开机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这时故障现象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备份电池拔下,短接两个引脚1~3秒。然后把BIOS备份电池装好,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 机子上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突然拔插、外部造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
故障案例5:
SONY GR100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怀疑液晶屏的背光高压板性能不稳定造成,更换一块背光高压板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6:
联想 E200C开机,出现图标后就死机。拆机将BIOS芯片更换,或者对BIOS芯片重新刷写新的程序。此类故障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故障案例7:
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后,还是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用FORMAT命令格式化并没有发现有坏道。更换一块硬盘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事后用测试软件发现在刚才的硬盘里有坏道,所以导致硬盘无法使用。
故障案例8:
SONY 505LS开机后发现液晶显示器上一半可以显示,下一半则是黑屏。像这种情况很明显,更换液晶显示器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的液晶显示器维修起来困难较大,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才可以。
故障案例9:
IBM A21不能对电池充电,单插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10:
IBM R32 开机后液晶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但电源和硬盘指示灯工作正常。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怀疑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液晶显示器数据线后故障依旧。更换液晶显示器,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损坏。如果无法确定,可以更换液晶显示器来检测液晶显示器的好坏。
故障案例11:
IBM R40开机出现0175报错,这种故障是IBM机型特有的。解决这种故障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专用的软件对 FLASH重新刷写;二是把FLASH芯片更换(必须找到同一种型号的机器)。FLASH内部写了许多程序,如果只是更换一块空白芯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障案例12:
IBM T30 66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有报警声。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拆机检查CPU加电后是否有温度。如果有,说明CPU工作正常。接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装好后开机,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
故障案例13:
IBM T30 81U开机正常,显示IBM图标后自动断电并不重起,反复多次故障依旧。拆机检查,CPU温度正常。
故障案例14:
COMPAQ N1000V 开机正常,显示出COMPAQ图标后机器自动断电,反复多次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CPU风扇转动的声音很大,一开机风扇的转速特别快,这时检查DC-DC 器件温度偏高。把风扇电源取掉后(不要去掉散热片)开机,此时可以正常开机。更换CPU风扇后此故障排除。因风扇的启动电流过大而造成了DC-DC负载过高引起保护,造成不开机。
故障案例15:
SONY GRX700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自动重起,反复多次故障依然。拆机检查发现CPU风扇旋转正常,更换CPU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16:
SONY GR100开机正常,进入SONY画面后自动断电不重起。多次开机后,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拆机检查DC-DC的5V和3.3V输出不大正常,而且DC-DC有一定的温度。更换DC-DC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DC-DC的热稳定性不好所造成的。
故障案例17:
SONY GRX100开机正常,当快进入系统时,电脑自动断电或重起。拆开机器将硬盘拆除后,不出现重起现象。将硬盘安到别的机器上检测,硬盘工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将硬盘重新安装回去,重新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软件造成的故障。
故障案例18:
Toshiba 2800(CPU 为P-1.3G、内存256M SD RAM、硬盘20G)从开机进入系统需要将近30分钟的时间,更换操作系统,反复开机、关机,故障依旧。一般机器只要能点亮,我们就会认为主板上的主要功能元器件不会有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只能怀疑硬盘和内存,硬盘灯并没有狂闪,说明CPU并没有在调用硬盘上的数据。可以怀疑的对象只有内存了,更换内存后故障排除。拆下的内存经过测试,内存条上有好几个芯片是损坏的,这个256M的内存条此时可用的内存数据区只有 4M。
故障案例19:
IBM T40(PM-1.5G、256M DDR内存、硬盘为高速40G)开机后运行极其缓慢,进入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系统时,硬盘灯狂闪进度条没有多大的变化。怀疑硬盘转速过慢,盘体数据无法正常读出,拆下硬盘将硬盘放入移动硬盘盒内进行数据复制,速度也很慢。更换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是由硬盘的主轴电机的损坏造成的。
故障案例20:
Toshiba 1800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音箱不发声,但声卡驱动正常。插入耳机也无声音。拆开机器检测,音频功放电路输入正常,但无输出。怀疑功放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1:
NEC FXI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音箱不发声,但声卡驱动正常。插入耳机也无声音。拆开机器检测音频输出为正常,音频功放有温度。检测发现耳机插入口内部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2:
Toshiba 3000 开机后屏幕暗,有显示。拆开机器检测后怀疑高压背光板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更换数据线后故障还是依旧。更换液晶屏后故障排除,说明问题是在液晶屏的背光灯管上,于是将坏的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灯管拆下更换,故障排除。液晶显示器只要液晶板不损坏,液晶显示器是可以维修的。
故障案例23:
COMPAQ X1000 开机后出现竖条纹并死机。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从故障现象来判断,像是显卡虚焊造成的。重新做BGA后故障还是依旧,在开机时无意中碰触了内存条芯片,竖条纹消失。从此现象可以看出,花屏好像与内存有一定的关系。于是将内存拆下对插槽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比较少见,一般内存有问题或接触不良,整机是不会点亮的。而且故障现象与显卡虚焊的故障现象极为相似。
故障案例24:
SONY GR250在白色的背景下整个屏幕泛黄,而且进入系统后颜色不正确,有些偏色。此种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老化造成,液晶屏自身是没有光源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亮光是通过背光灯管反射过来的。所以,如果灯管老化会对显示效果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只要将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更换,故障便可排除。
故障案例25:
SONY GR- 3F单独使用电池,使用不到十分钟就会报电量不足。在机子使用半年到一年之后,大部分机子的电池都会出现这种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将电池拆开,把里面的电池组取出,更换同样电压、同一容量的电池组。这样电池使用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切记!!!在更换电池组时千万不要使电池过压过充以免电路板损坏。
故障案例26:
IBM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拆机检测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短路会造成死机。
故障案例27:
COMPAQ 1800 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在排除了数据线损坏后,确定液晶显示器损坏。将液晶显示器拆开,露出逻辑电路板。开机,测量液晶显示器上数据芯片的工作电压为 0V。说明液晶显示器并没有工作,检测输入熔丝为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导致了液晶显示器出现白屏和黑屏等故障现象。
故障案例28:
COMPAQ 700开机后字幕抖动,显示信息无法看清,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拆开液晶显示器检测,发现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松脱,重新插好数据线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9:
SONY F430 开机后,屏幕发白。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地显示,拆机检测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0:
IBM T23 开机时或者在DOS下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后便花屏。把操作系统删掉后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程序,故障排除。

网友:
很不错,我正在找通病呢,这个很重要 收藏了

网友:
冯JB高手啊,深藏不漏

网友:
搞了这么多的老机器啊

网友:
小冯还是厉害.....顶一个.啥时候来我这里玩玩.你妹的.大半夜给你顶贴.你要给力啊

网友:
冯JB是不是去那里复制的

网友:
介都那个年代的了。。。

网友(2014-07-23):
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