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eA11无复位电压

楼主(2013-07-26):
现在手上在弄一块映泰的NF520 A2G+主板,原因点不亮,cpu。内存供电正常,cpu有复位,复位跳变,cpi-e无3.3f复位电压。cpiA15有复位电压,复位跳变,IDE有复位3.3v可跳变,0.0刷过bios,加焊过桥,无果

网友:
意思就是说除了PCI所有复位都有了???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PCIE无复位,NVi的板,查PCIE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点评):
假如线路没有问题呢,桥挂了吗?

网友:
最好把电压是几伏都写出来,这样大家才更快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