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450不开机?

楼主(2013-07-26):
机型:联想V450
故障:不触发
快速拆机,打了下电感阻值,没事发现异常,加电,测量3.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先测下开关上的电压,果然有发现,电压0.2V明显不对,测线通主板JP3的13脚,难道开关拉低了,去掉线,直接测13脚还是0.2V。。。。

查图,ON/OFFBTN#通到D5,

测D5 1脚0.2,2脚12V,3脚0.2V ?????测电阻R242的2脚3.3V,直接去掉D5,2脚电压变为17V,3脚变3.3V短接地与3脚可以开机上电了,难道是D5坏了?直接换了个管,故障还是一样(1脚0.2V,2脚12V,3脚0.2V)?????什么?
SW1那里拉低?没有料件啊?直接短接1-3脚,电压3.3V,没有拉低变0.2V?看来问题还是D5和2脚这边的故障,再换了个,还是一样,懒得再找原因了,直接去掉D5,短接1-3脚,测试了10多次,没次开机都正常,进系统正常~~~
不知道大侠们怎么解决?个人觉得只要不影响使用,不扩大故障应该这样改没问题吧,有高手帮分析下什么引起这个故障.。。。为啦速度,懒得分析电路了,今天机子好多啊,都是些蛋痛的机子。。。。

网友:
秒杀了?电池能开起机吗?

网友A:
测量了,没发现。。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就懒得浪费时间了,天热人也烦躁的很

网友:
有没有测2脚的对地阻值?  应该是EC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B:
楼主这样短接D5的1 和3脚虽然能触发,但用电池单独能开机吗?建议楼主去看下仁宝点火回路,里面的510N#的产生,基地资料大把的

网友:
应该是2脚那一路的问题,2脚的电压不对吧,反正直接去掉d5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我们修机一方面是讲技术,一方面是更快的修机,能走捷径的为何不走

网友:
换个EC秒了

网友:
思路可以啊

网友:
不用把原理搞的太懂 最后看的事结果     这么修不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短接D5的1 和3脚虽然能触发,但用电池单独能开机吗?建议楼主去看下仁宝点火回路,里面的510N#的产 ...

兄弟你说样电池是不能开机的啊?那要怎么弄呢?看那回贴的都是灌水的,就看你说到了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没发现。。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就懒得浪费时间了,天热人也烦躁的很

能用就好了,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的。天热开空调。没空调我都懒的修。

网友D:
我也觉得这样处理不好,从开关电压看应该是intel的。哪尼这不管51_on#的开关跳变的话,照理应该是进不去系统的啊。我试过G450的啊。我对你这帖子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短接D5的1 和3脚虽然能触发,但用电池单独能开机吗?建议楼主去看下仁宝点火回路,里面的510N#的产 ...

谢谢,今天早上去用电池果然开不了机!去其他仁宝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二极管,适配器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池还是不行,不能持续的拉低51-ON#,查EC-ON没发出来,换了个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这样处理不好,从开关电压看应该是intel的。哪尼这不管51_on#的开关跳变的话,照理应该是进不去系统 ...

事实是短接后可以进系统,就是电池开不了机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说样电池是不能开机的啊?那要怎么弄呢?看那回贴的都是灌水的,就看你说到了重点

51ON#是仁宝独有的,这里作用是省电设计,平常这里用电源待机是17V左右(为什么是17V你看电路图里面,有压降的),用电池10V左右,楼主拉的那个3.3V是待机下的ALW电压,也就是为什么电源模式能用,电池不能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