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 小修一例

楼主(2013-07-26):
没事发帖聊会,发发牢骚,第一次发维修贴。一直没敢发,笔记本维修吗! 要是换个没芝麻大的小东西就修好了,让客户看到帖子,非得说我敲诈。一个芝麻小的元件,要200元。 真黑呀! 什么是专业维修,修的就是信号,修的就是原理。 飞根线,换个还没芝麻大的东西。能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上来就换桥,换板子,那才叫维修吗,我觉得不是!维修不能按配件的大小来定价!哥卖的不是配件,是技术!苦学了这么多年,从一开始装系统就跟人当学徒,一直到现在,还在学习,因为社会在进步,技术也在不断更新。难道学习就不花钱吗! 要是谁都能飞根线,换个还没芝麻小的元件就能好,还要维修干啥! 自己鼓捣鼓捣不就行了。 到此为止,开始说正题。
收到朋友的一个HP Pavilion g4笔记本。说是不开机!询问故障,有无进水,是否磕碰,怎么成现在这样的! 有没有找人修过!朋友说,就是放了两天没用,就成这样了,不开机了。无进水,无磕碰,没有找人修过! 图一
接手后观察,键盘和后盖有人撬过的痕迹,再次询问朋友,说给别人看过,但是其它几家说修不了要拿到市里才能修。只是看了看,没有动里面的东西!

谈好后,开始检查,上直流电源观察待机电流0.02多!而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有时能到0.03. 不触发,感觉不对,觉得有微短的地方!

开始动手拆机,版号如图,拆机后发现这个cpu竟然焊接在上面,这可毁了,坏了可找麻烦了!行不行先给人家清理清理土再说!

既然有微短,先看看论坛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毛病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图纸,没想到竟然有图纸,而且bios,和点位图都有。太好事半功倍呀! 也有几个维修实例可以参考! 不过我还是有自己的思路,既然是待机微短肯定是待机的地方有芯片有问题了。先用手摸摸烫不烫,摸这个也是有技巧的,摸到PU2的时候感觉挺烫手,但是过了一会看了看直流保护电源待机电竟然变成了,0.01了。奇怪了,从新查了几次还是0.01.想了想,可定是短路点,给烧断了。在论坛看了一篇《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受到启发看了一下PU2的供电脚 PR52电阻,用放大镜观察就然有损伤。测量一下竟然烧断了。可惜忘了照图。

想了想先补上一个电阻再说,用表测测是不是它拉低了。结果补上一个PU52后,出现待机电流上来就是0.3A多。眼瞅着,补的电阻就冒烟了。 因为没找到22欧姆的补了个33欧的呵呵。  既然确定了一处问题,行不行先定配件,定了再说,定了个HM55的桥,定了两个EC 一个待机芯片,一个PU2,还定了两个论坛里有人出的故障 RT8208坏的。一并定了。以防万一二次订货。想了想还是发个顺丰吧快点,结果三天才到货。芯片回来后。开始动手维修,把二次烧毁的22欧电阻,这个上面有字220,这么大小的台式机板子上有,好找,在IBM和华硕上不好找。再次补上PR52。 开始想,为啥PU52发热呢,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测量PU2   13脚对地。

把芯片PU2取下,测量芯片大概没有问题,找点位图测量后,+12VALW后级元件也没有问题。 但是PU2  13脚焊盘还是对地短路,先从头开始下手,把PC42电容取下,奇迹发生,13脚不对地了,

这个电容挺不好找,在IBM上没找到合适的,然后想了想还有块华硕的料板,竟然找到好多,只是个头有点比原装的PC42大。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大点就大点,能焊到焊盘上就行了。刚才说了把坏的PR52换上,这回有找了个PC42换上,芯片PU2测量没啥事。也给他装上,不行芯片咱也定了,坏了再说。把PU2焊上后再次测量13脚,不在对地!上图看一下效果,

都焊好了。测量没有问题,加电待机还是0.027,但是不跳变,心里还是有点凉了,是不是PU2给烧坏了。 想了想,按按开关试试。结果开机正常,接显示屏,HP画面出现。至此此机修复。上图看

但是感觉PU2还是受了点伤,毕竟用它烧断了两个PR52电阻。不过既然能用也没有在拆下来换新的 PU2。
回顾一下:罪魁祸首是PC42。和一直因为短路而保护芯片牺牲的PR52。还是看看这两名下岗的同志吧!

网友:
管理员看到了,给俺看看为啥俺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呀! 要不然这帖子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