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怎么有效辨别mos管的参数?

楼主(2013-07-26):
我想问下怎么有效辨别mos管的参数? 还有mos管如果击穿该怎么检测

网友A:
测电阻就可以知道是否好坏。

网友:
叁数可从电脑上查找

网友:
单MOS管G S间放电全部交换打二极管档 只有一组数值才是好的

网友(2013-09-05):
学习了,MOS管应该跟三极管的测量方法一样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