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手头上有这个板正在维修当中请帮我看看北桥上这个几个电容是不是这个阻值。

楼主(2013-07-26):
东莞发来的宏基D640不开机待机0.09拆机裸板用手摸到51123芯片发烫。订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量到南桥上的电容是001(南桥上圈起来的电容)我自己觉得不怎么对头就问了师傅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师傅说南桥有问题这个51123绝对不发烫的,你装好机器今晚要发给别人。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已经发走了但是我还没有弄清楚问题所在,越想越睡不着。下班后我常反思我没有修好的板

网友:
我那天修个DELL的  AMD板子       北桥上有六个电容短路..............干完亮了

网友:
精神可佳..但我帮不上你的忙....帮你顶顶吧....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灌水贴 随便说句话就闪人 脑子 有病

网友A:
待机大了  那你没有量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点评):
我 量了南桥上电容001我说要换南桥老板(师傅)说51123这个芯片发烫的话百分百南桥不会有问题的。他还说就算是南桥问题买芯片回来换了不一定好的,买芯片修机都不划算;装好给客户算了。

网友B:
AMD的桥是有几个短路的,碰到过,是正常的,当时以为做短路了,其实是正常的

网友C:
既然兄弟这么好学,我让我徒弟拆开机器看看那几个电容是不是短路,让他也学学拆装机,,等会给你结果

网友(点评):
好的。先感谢大师了。我平时遇到的是三个005~009是正常的这次001的电容多得有点夸张了有十个这么多。

网友D:
没测过有001的,最小测过004的,问老师说正常,开机还真亮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几个电容阻值很小正常呀

网友(点评):
十个啊老大

网友E:
有的,只要不是0都有可能

网友(点评):
但是很少多余三个的。但是这次是十个哦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本来就小

网友:
还真有短路的。

网友:
check  suplay sb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啊?小弟文化水平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大了  那你没有量有没有短路啊?

我 量了南桥上电容001我说要换南桥老板(师傅)说51123这个芯片发烫的话百分百南桥不会有问题的。他还说就算是南桥问题买芯片回来换了不一定好的,买芯片修机都不划算;装好给客户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桥是有几个短路的,碰到过,是正常的,当时以为做短路了,其实是正常的

这个我知道,我遇到的是三个电容007。但是这个桥已经有十个电容001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兄弟这么好学,我让我徒弟拆开机器看看那几个电容是不是短路,让他也学学拆装机,,等会给你结果

好的。先感谢大师了。我平时遇到的是三个005~009是正常的这次001的电容多得有点夸张了有十个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测过有001的,最小测过004的,问老师说正常,开机还真亮了。。。。。

我知道003的我还遇到过呢。问题是这次001还是十个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只要不是0都有可能

但是很少多余三个的。但是这次是十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