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场管代替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小弟是小白一个,手上有一个板子上有两个K3638的CPU供电上的场管疑似短路了,不知道用什么管可以替代啊?顺便还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把CPU供电电路上的管子都换掉啊?由于小弟小白,还望各位大大详解啊,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12V的供电管,没有一样的,最好都换掉。

网友:
找料板上功能相同的代换或者找型号一致的代换,一般是哪个坏换哪个了

网友:
找一个形状相同,参数接近的管子代换。

网友:
找料板CPU供电部分的MOS管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料板是什么?

连料板都不知道,你还是别搞了,找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料板是什么?

料板也称废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料板都不知道,你还是别搞了,找人修吧

难道你不是从小白走过来的?不许瞧不起人。

网友:
谢谢大美人,KISS,KISS。

网友C:
一般CPU供电管短路,把那短路的上下管都换掉。可以考虑用09N03代换。要是短路场管都换掉了还是通电短路.可以考虑换CPU电源管理芯片,查反馈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CPU供电管短路,把那短路的上下管都换掉。可以考虑用09N03代换。要是短路场管都换掉了还是通电短路.可以 ...

哇,谢谢大神,讲解的好详细,请问反馈电路怎么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谢谢大神,讲解的好详细,请问反馈电路怎么查呢?

你现在修到哪一步了? 查查上管G极连接的电阻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修到哪一步了? 查查上管G极连接的电阻有没有短路的.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查检测出场管GSD级的方法。

网友:
料板上功能相同的MOS管代换,一般都是把坏的换掉。

网友D:
把你量出问题的吹下来,在量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没短换一个一样的管子

网友:
料板上的场管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你量出问题的吹下来,在量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没短换一个一样的管子

大哥大哥,请问怎么量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大哥,请问怎么量主板有没有短路?

你拆了管子后量那几个点就行了啊,主板上面按管子的GDS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了管子后量那几个点就行了啊,主板上面按管子的GDS极

对不起,我是小白,求详细方法,谢谢。

网友:
@符泽 大哥请教你们问题我把问题管子吹下来了,不论是上管还是下管的S极都接地,别的极不接地,请问这种情况算是啥情况啊?

网友:
大哥请教你们问题我把问题管子吹下来了,不论是上管还是下管的S极都接地,别的极不接地,请问这种情况算是啥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