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个寒战11

楼主(2013-07-26):
昨天接到手一个华硕A8S  接电流0.55  偏高  寻思 有短路  好修   报了价  机器留下 ,拆解...........写到这里我打了个寒战,很经典的故障,屏线里面有奇怪生物的腿....  拆显卡板  出现俩奇怪生物(小强啊)无语了  全不能拆了 里面一窝.....     擦了一上午  清干净了   开机了  本来维修到这里该结束了     同事叫去有事  回来  开始装,结果装完后  电流0.18    还是不触发,头大了  当时这个郁闷   拆卡  随手拔了coms电池  居然好了! 结果装起来 又不行了 。气死了      拆开 又好了  每次都需要拔电池,看网上说加焊电容  供电 芯片啥的  会是虚汗    照做   还是不行,一会拔了电池又亮了  手摸南桥  有点烫   ,后来 把电池不装了, 机器装了起来  亮了又  寻思这下好了啊,结果  重启了几次   屏不亮了  外界正常  但是有点暗  大家来说说这是啥问题啊  有修过的大虾帮帮小弟啊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你看看 51020这个芯片 不触发的时候 应该3 5v没出来

网友:
检查点火电路和保护电路.

你真牛

网友:
外接正常是不是屏或排线有问题,裸跑主板能亮吗?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其实你这是属于不开机,你拔了coms电池就等于放电了。你得按不触发修,也就是待机0.18的时候看什么发烫,修好这个再去看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