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示波器温度问题

楼主(2013-07-27):
大家好:最近购买了一台二手模拟示波器泰克2235,感觉此机温度非常高,用表面温度仪测量有50多度,有点烫手,向卖家咨询说是正常,需注意散热!可是没过多久,保险丝就断了,不过检查后发现,是保险丝老化所致(二手的),换新后开机两小时都正常!不过温度还是高得烫手!请问各位模拟示波器是不是本身温度就高,正常温度是多少,特别是在夏天!本人新手,第一次接触示波器,孤陋寡闻,特向大家请教!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一般有风扇的吧,如果影响使用没得也可以自己加一个

网友:
我的是日立V-1065a 现在用起来 温度也挺高的  但是烧了一天 也没什么事 温度高些应该没事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这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