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下 !

楼主(2013-07-27):
昨天收到一台  长城M99,开机 3分钟后   背光熄灭,于是改 高压板,改完背光正常了,但是图像有问题,红屏!!求解,屏线 换过 3跟 还是这样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路过的帮忙看看  谢谢!!!!!!

Molo小队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麻烦你灌水有要有点水平啊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

网友:
灯管有问题撒!查下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吧。。你看了没?

网友:
估计还是屏线问题,  再试试

网友:
感觉不像灯管问题呢,好像是缺色。找屏线和驱动板的原因吧。

网友:
这是灯管问题,你换了就知道。不过换的时候小心点,容易换坏的

网友:
屛线没插好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不知道你具体动了哪里!花瓶吗?

网友:
灯管坏了 坏了吧

网友:
明显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吧,单独点亮每一根灯管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电压低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把楼主搞晕为算,  不装屏线, 通电 看光背光是 不是 红色,如果是,那就是灯管

网友:
屏的问题吧   我以前也越到过着类事情

网友:
为啥都说是灯管问题呢,看第一张图明显不是灯管问题啊,

网友:
灯管,换了就好,是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只是点亮背光,花成这样为什么会是灯管问题啊

网友:
你先把灯管测下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是灯管的事,多数是电源板的事吧,查查吧

网友:
买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吧,单独点亮每一根灯管看看

什么道理啊  这是花屏啊

网友:
经过   换屏  点亮正常  所以 排除  屏线问题    请问 屏电路  哪个IC坏了   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大的芯片型号 是:MST7351A-LF     小的是:AAT11688

网友:
打下RGB的阻值,80左右,如果阻值正常就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