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这EC是怎么读取BIOS的

楼主(2013-07-27):
ACER ZQSA 不触发,测2M  BIOS(还有一个4M BIOS)没有片选.奇怪的是EC 与 桥 BIOS都是挂在南桥上.桥与EC通过LPC总线相连,在没触发上电之前LPC总线并没有工作.EC是怎么读到EC  BIOS的这就想不通了.大神能不能看一下.EC型号是NPCE885LA0DX

两个BIOS并列在板上

都挂在南桥上

EC部分

网友(点评):
如果EC的BIOS不参与开机,那就很容易做到,就是说,加电后,两个BIOS才交换数据。

网友A:
你仔细看通电后电流,会有小波动, 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你就懂了

网友(点评):
按一关有0.02 的变化但是还是触发不了  ,是EC BIOS没有给EC写入程序不成功还是怎 么回事呀

网友B:
看下小俊这个帖,也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2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通电后电流,会有小波动, 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你就懂了

谢谢,一上电就是0.02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小俊这个帖,也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196

谢谢了,看了一下,这可能是南桥读了后发给EC的,但南桥没发出片选不知为何?

网友:
学习了,谢谢。。。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下图图纸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个NPCE885的EC,66脚连的电阻进液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想看下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点评):
那就去下图纸看呗

网友:
BIOS太大上不了

ZQSA

网友(2014-07-10):
这个也需要大师说说

网友:
你用示波器??

网友:
我遇到SONY的机子也是这个EC

网友:
可以压缩几个包上传

网友: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两个BIOS都是PCH所用,一个是系统BIOS,一个是PCH里面ME模块的程序。EC是自带程序的,或者请仔细看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