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换灯管花屏

楼主(2013-07-27):
明基fp93gw (et-0002-n)显示器开机一亮后就暗屏,仔细查看后发现有图像但是不亮,随即拆机。用自备灯管上明基高压板厚发现灯管可以亮很久,故判断显示器灯管有问题,拆屏后发现其中两条灯管末端断线,故换之。但是装机后发现有些不对了,首先屏幕花无字体显示,模糊状。如下图  :图1是不插屏线现象,屏幕呈灰暗色    图二是未接电状况   图三 是开机一瞬间 本应该显示BENQ的界面的,现在什么也看不到 图四 是本该显示无信号输入或者显示的界面    还有救是发现屏幕依旧亮一下就暗下来     跪求大神指点             难道是液晶被我弄坏了????

网友:
找你这个描述估计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都不用去想了

网友:
你换灯管不小心把屏给搞坏了

网友:
液晶换灯管还是得小心,把屏弄坏了

网友:
应该是碰到哪了.检查一下排线和玻璃边缘.应该是有物理损坏

网友:
就是屏坏了  你换一个试试  迈克尔杰克龙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换灯管 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用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小心再小心

小心是必须的,以前我换索尼一款超薄的屏更气人,边框有一点不太合就轻轻按了两下,结果屏坏了,最后亏本给别人换了一个屏

网友:
哥啊,屏挂了,估计弄不好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较大,也可以换屏线试看再确认!

网友:
不用想了,看你第一张图就知道屏挂了,第三张那更不用说,有两个横的亮线,根据这两张图,直接宣布报废,好好忽悠一下客户吧

网友:
屏坏了.忽悠客户吧 ,

网友:
我看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之前先和客户阐述风险 有可能拆屏会有拆破的可能 也有可能换灯管后促销线条或者其他故障的 ,签好生死状再动手。

网友:
肯定三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  一定是拆卸屏的时候把上面的贴片给扯下里了

网友:
果断屏挂了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同有接触好。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昨天我就搞烂了个笔记本的屏!把我师傅气的。。。。

网友:
最后的希望是把屏线弄下希望你能搞好

网友:
我换灯管的时候都和客户打招呼的,有的屏底下的密封胶条很难拆的。告诉客户风险,如有损伤本店不赔偿,修好收取维修费,死在手术台上只能报废,那就分文不取了。

网友:
屏维定电路与屏连接问题 ,也有屏线不良的可能

网友:
屏坏了,我也试过,后来换一张好屏给客户,换灯管风险大啊,钱赚不到,还得赔钱啊

网友:
恭喜恭喜   吃一堑长一堑

网友:
你换屏的时候是不是碰到哪了,屏有问题了

网友:
换灯管把屏换坏了,每次我们换灯管只把灯管两边塞在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将灯管抽出 很安全从来没出过事      灯管线可以飞在外面

网友:
3种原因,一,屏线插错,或插反(有可能造成烧屏电路),检查一下,二,灯管没换好,打火了(也有可能烧屏电路),三,屏被搞坏。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忽悠顾客,实在修不好,和顾客实话实说,帮顾客换个屏,亏就亏吧,如果换屏搞定了,顾客满意的话,你换回的,是这顾客的周边人,不只5个顾客,如果忽悠,一旦顾客精,你就惨 了,会损失好多顾客。

网友:
l446565680 -1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装的时候不小心动着液晶模组了,估计这 屏是没救了

网友:
灯管没搞好吧

网友:
百分百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