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裂了,请推荐一个好的全新屏买家吧,14 LCD,谢谢

楼主(2013-07-27):
屏裂了,是14" LCD,请推荐一个好的全新屏买家吧,taobao也成,谢谢

网友A:
此种屏新的已绝种,谨防上当受骗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蛋

网友:
只要不是LG的屏都可以放心买!不然会出现闪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种屏新的已绝种,谨防上当受骗

谢谢,也就是所谓全新高价,还不如买a+95新,价格还低点?

网友B:
我有一个22的LED的屏也裂了,哪能买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22的LED的屏也裂了,哪能买到屏???

22的你还不如买的新的显示器,我这个是笔记本的,

网友:
屏比例是16:9R还不4:3的,还是????

网友:
没新的了,我也找了很久,淘宝上的一般换过灯管,以旧充新的卖

网友:
建议买这个型号的 LP141WX3 用了都说好

网友:
淘宝上都有卖的,价格比LED的贵100多

网友:
难说,就看你运气了,不过想必还是到实体店里更换为妥,毕竟实体店有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