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静电,我想知道原理,而不是接地线

楼主(2013-07-27):
关于机箱静电,找来找去,都是说接地线,可你是不知道,很多农村新造的房子都没布地线。我自己的显示器vga带电,插机箱机箱也带电,那台显示器给客户装系统用,自己老被电,电的还不轻,看样子应该说是漏电。哪被电击的样子让客户看笑话。装地线要打洞,拉线。东家说不定还有意见呢。显示器的电源线换过了,220伏进线也翻过相,问题依旧。显示器是我回收来的华硕,电源板 驱动板也都是原装的没动过,灯管换过。听说漏电大多是YY电容的问题,是真的吗,如何检测Y电容是否漏电呢

网友:
穿个好点的鞋子

网友:
搞维修的,地线和漏电保护器一定要接的,否则是很危险的,一个是对人危险,二是对设备伤害很大,有时好的板子无缘无故的坏了,就是静电造成的。建议在修理台上的排插地线一定要接上,可以在地下打入1米深的镀锌钢管或镀锌扁钢,接上地线,接地电阻要小于4殴。

网友A:
ATX电源中的CY1(即Y电容)、CY2、CY3电容是抗两条电源线对地的干扰,专业术语为共模干扰,
CY1、CY2、CY3电容值很小,是因为在火线、零线与地线之间接入电容,虽然能抵制共模干扰,但同时也给供应电流提供了一个漏电流通道,为了控制漏电流值,所以接入的电容应该尽可能小,通常在4.7nF之内(而对于一些特殊用途的,比如医疗设备会要求更严,一般不允许超过470pF),它的引线应尽量短,以免引进大的干扰电流,使供电线造成过大的辐射干扰
有时接触(触摸)ATX电源外壳时,有轻微触电感觉就是CY电容对地放电造成的,主要是因为插线板(插座)没有真正接地,从而转到人体上来了。

网友B:
有些山寨的电源并没有这种XY电容,可是就是这种电源没接地线的话电人非常疼,这个怎么讲啊?山寨电源不都是不装那个XY电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中的CY1(即Y电容)、CY2、CY3电容是抗两条电源线对地的干扰,专业术语为共模干扰,
CY1、CY2、CY3电 ...

碰到过没装Y电容,家里电风扇调速,电脑重启的,估计他家那电风扇也是没装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山寨的电源并没有这种XY电容,可是就是这种电源没接地线的话电人非常疼,这个怎么讲啊?山寨电源不都 ...

二种方法:一、可以给电源添加CY电容(山寨电源也预留CY电容安装孔,只不过没有安装罢了)   二、电源插座做到真正接地(一般山寨电源也会将电源外壳接地线

网友C:
机箱漏的好像不属于静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箱漏的好像不属于静电吧

你说得对,楼主的确搞错了,那不是静电,而是实实在在的110VAC,只不过内阻很大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山寨的电源并没有这种XY电容,可是就是这种电源没接地线的话电人非常疼,这个怎么讲啊?山寨电源不都 ...

只见过用跳线代替滤波电感的,没见过连X、Y电容都省掉的。
你能上个照片吗?我想开开眼。

网友:
把电源的两个Y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见过用跳线代替滤波电感的,没见过连X、Y电容都省掉的。
你能上个照片吗?我想开开眼。

是真的有,前几天我这收电费的拉来一台电脑,说是二手的,买给来给岳父用,问我500买的值不值,我说买都买了,就别问了。过几天他又来了,说这台鬼电脑,电风扇换挡,他就重启,我二话没说,给他换了个自己修好的金河田,他抱怨说不是新的,我说新的有,好的你嫌贵,差点的不一定能解决你那病症。后来没来过,大盖是对症下药了。拆开那鬼电源,是真的xy电容都没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对,楼主的确搞错了,那不是静电,而是实实在在的110VAC,只不过内阻很大而已。

若不属于静电,是110vAC问题,请教版主指教,如何下手解决,一般是那些东东引起

网友:
电源一般是XY电容中有一个脚二相连,在这个公共点上有条线接到插口的一脚上,然而电源外壳上也接了一条线与这XY电容公共点相连,做为地线,现在家用电源板上几乎都没接地,所以XY电容脚上电就连到机箱上,人接触机箱就被电了。

网友:
静电和漏电是有区别得,你要分清,静电是可以使用得,漏电对人有生命危险,要想真正区分得话,机壳接合格地线,输入电接漏电保护,漏电保护动作就是漏电,不动作就是静电。要想查清漏电有多大,可把漏电换为空开,地线串不同档位电流表可测出漏电有多大。没漏电保护,没地线得场合下可粗略判断,试电笔接机壳,若试电笔亮,用自己得另外一只手背间断触碰机壳,试电笔不再亮,为静电。试电笔仍亮,为漏电,人有麻感觉漏电严重。注意试得时候自己手背碰机壳,穿合适绝缘鞋。

网友:
应当是合格绝缘靯,以上方法适用一切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