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寄存器灯不亮

楼主(2013-07-27):
读不出硬盘西数320G的
只想修复一下 这个过万的C7数值而已

网友:
端口不对,选错了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的盘,是接在IDE还是SATA接口,IDE的话,分主端口和从端口,SATA接口的话,要选自定义。

网友:
接SATA的之前打开就已经亮了,现在3台主机打开都不亮 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