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重启

楼主(2013-07-27):
换了四角的mos管就OK了

网友:
楼主呀,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这么笼统,哪个晓得你在说什么

网友:
4个脚? 是哪个?隔离保护吗?直接说信号或电压吧

网友:
这机器ECBIOS爱坏呀。还有CPU供电的后面那个铁皮IC也容易短。

网友:
下午也遇到一台进水的,也是四脚MOS管的问题,是断线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点,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是太忙了吧。至少也要写个是PQ几呀!

网友(2014-03-04):
具体点噻,换的哪个零件号的

网友:
楼主 这是让我们猜零件么。。。。。

网友:
这才叫大帝,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还在梦里,,,,,,

网友:
楼主你好歹写上什么啊 不过这台机子铁壳爱坏

网友:
怎么重启  我这有个进系统掉电重启的

网友(2014-04-04):
楼主说清楚一些 是那供电的

网友:
这有点敷衍了哈,我猜百分之八十说的是CPU供电的四个铁壳管子吧,不过这个BIOS和待机芯片也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小铁片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