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VE4.1关机马上就开机,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7-27):
华硕K42JR RVE4.1bios四显存板,刷过N个bios 都是一样,在论坛上下载的,在淘宝上买的bios都是依旧,板子上各处电压正常,EC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修到真的无路了,就差换桥了 ,大神路过求指点下小弟!
华硕

网友:
开启机子正常使用,就是关机就开机,插电源线还是用电池都一样!

网友:
有没查下PWRBTN#这个信号正常不正常?

网友:
没有,还想请教下,PWRBTN#这个在主板上那个位置,我刚学的,

网友:
下个图纸找PWRBTN# 是南桥的开关信号

网友:
哎,退回给客人了